最菜的问题,舵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4-01-04):
不好意思,我正在学习,请大家多指正。

网友:

下面是转贴的:
舵机是遥控模型无线电操纵系统中很重要的部件。如果不了解它的性能,不讲究正确的安装方法,轻则影响模型的飞行姿态,重则如果卡住模型则无法操纵,造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在使用舵机前,了解它的性能和安装方法是必要的。

日前市场上出售的模型舵机,主要是比例式的,类型有普通型、超小型,强力型和特殊用途型等几种。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性能。

普通型:
45克,0.2秒/60度,力矩3千克·厘米。这种舵机各方面性能都比较适中,一般用在尺寸不是很大的P3A-1、2和P2B-1、2等模型上。

超小型:
20克,0.15秒/60度,力矩2千克·厘米。它的体积小、重量轻,输出力矩小,通常用于小尺寸、舵面阻力相对小的模型上,如P5A、小型电动类模型等。

强力型:
100克,0.2秒/60度,力矩9千克·厘米。这种舵机输出力矩大,可以克服高速、大舵面带来的阻力大的缺点。主要用于尺寸和飞行重量大,速度快,舵面阻力大的模型,如F3A、大型仿真飞机模型、现代特技飞机模型、喷射模型飞机和F4级模型等。

特殊用途型:
多数特殊用途的舵机,其性能与强力型相似。通常用于专项任务,如收索机(帆船)、起落架蛇机等。另外,还有—些耐高温和可防水的舵机,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工业方面,一般模型很少采用,但近年来这种舵机随着模型产品的发展在民用模型领域发展迅速。

—般的舵机内部的电路和齿轮等零什都是很精细的,自己较难制作,多采用成品舵机。日产成品舵机品质较好,剩余功率大,不易打齿、比较耐用。国产舵机质量有的也不错。安装舵机也很重要,安装方法主要有三种:
(1)用胶直接把舵机粘在模型上。要求帖接技术较高,不能更换, 通常用于一些简单模型。
(2)对好舵机两边的安装孔,用螺钉固定。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容易更换。
(3)利用配套的固定片及减震片固定。对丁装大容积内燃机的模型,为了减少振动对舵机的损害,多
采用这种方法。

舵机的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近模型的重心。有条件时,舵机和接收机应尽量分别使用电源。电源电压不足时,应立即更换,以免舵机操纵失灵导致空中停机。舵机输出盘(摇臂)不同的角度和力臂孔,应尽量选择力臂大的,这样可以减小舵机负荷。输出盘与舵面,可以专用联杆或钢丝连接,前者效果较好。

最后说明一下,对于—些电动模型的动力电机控制,原来用一个舵机作开关,但作用不大,后来有些人用直接粘一个电位器的办法来对电机进行无级操纵。现在,有些厂家已生产出成品的无级变速器(现在叫电调), 直接插在一个通道中,对电机进行加、减速等无级控制,既轻巧,又经济。不过,为了考虑车、船模使用,变速器有顺、逆转功能,而在航模上只允许用顺转功能。因此,用在航模上时,最好请专人对它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装,防止操纵失误。变速器最好单用一组动力电源,如果同时使用接枚机电源,将会影响接收机的工作和舵机的动作。

网友:

说起来比较麻烦.
简单介绍下吧.
首先要知道舵机所接受的控制信号是一连串的脉冲.脉冲频率是50HZ.脉冲宽度是1-2M秒.舵机转盘下面有一个反馈电位器和一套电路.根据电位器所在位置.也产生一个个的脉冲宽度也是1-2M秒.舵机的电路还能将本身产生的脉冲和所接受的脉冲宽度进行比较.如果两个脉冲宽度不同电路就会接通电机让转盘转动.以使自身产生的脉冲和接受的脉冲宽度相等.这样.不断比较不断修正.就使舵盘和所接受的脉冲形成比例关系.

网友:

累呀!

网友:

和大飞机控制用得舵机一个原理,就是一个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