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接收机不接外接电源也可以 是不?

楼主(2004-01-10):
采用futaba 2er遥控装置控制
电机
正反转,
调速器
三芯接头接在CH1或着CH2上,电机能正
常遥控,接收机电源接口不接电源。是不是不要电源也行啊?还是调速器的三芯信号线也
能提供给接收机电力啊?请帮忙解释下

网友A:
由调速器提供给接收机电源!

网友B:
你的电调有BEC的,一般输出电压为5v,所以从三芯信号输入线插到接收机后,接收机就有电了,接收机的舵机输出插座的电源负和电源正是并联的,所以其他舵机工作也有电了,当然还要考虑电调的供电能力。

楼主:
这么说调速器的信号线也能提供电力了?要知道这样,就不那么麻烦了。十分感谢!

网友C:
我一般不用电调的BEC,以前用新幻想的上12V电池差点把接收机烧了。现在我用外接电池组(5颗1800的GP),舵机反映速度快很多,也有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