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mark-50的扭转角度太小(左右各30度)方向舵转动不明 ...
Himark-50的扭转角度太小(左右各30度)方向舵转动不明显怎样办?

楼主(2004-01-16):
求教:
在组装一个三通道飞机时,发现选用的Himark-50BB的扭转角度太小(左右各30度),方向舵转动不明显,怎样办?

网友A:
换大舵机盘,或者调整摇臂位置

网友B:
把方向舵上舵脚的孔向内移动一些就OK了

网友:
或者调节遥控器,将行程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