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开关关闭,马达为何还能旋转?

楼主(2004-01-16):
求教:我用ESC-20A的电调控制380马达,电调开关关闭,遥控器仍可以让马达转动,这是为什么,如何改进?
   我原以为电调开关关闭,马达就不应该再转动。

网友:

因为螺旋桨有惯性所以还能转一会儿。如果不停的话就不对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1/17 12:12pm 发表的内容:
因为螺旋桨有惯性所以还能转一会儿。如果不停的话就不对了。。
老兄理解错别人意思了!瞧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