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3-02-26):
文说明
RD6000遥控系统使用说明
第13页
飞机用基本功能
功能                  说明
STW计时器           可当作码表或倒数计时器
REV正逆转           单独调整各司服的转向
D/R大小舵角          用于升降及副翼的大小舵角调整。
CNT中心点           用于各控制面的中心点调整,建议值为正负30度
EPA司服行程调整     用于限制司服器的最大行程,建议值为80 %-150%
MSL模型模式选择     四台飞机的记忆可供设定或选择。
TYP机型种类         选择飞行的机型如固定翼飞机(AERO)或直升机(HELI)
RST重设             将所有已设定的数据改为预设值
BASIC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可以启动或关闭。关闭时则使用熄火功能

直升机用基本功能
功能                  说明
STW计时器           可当作码表或倒数计时器
MSL模型模式选择     四台飞机的记忆可供设定或选择。
REV正逆转           单独调整各司服的转向
D/R大小舵角          用于升降,副翼及方向的大小舵角调整。
CNT中心点           用于各控制面的中心点调整,建议值为正负30度
EPA司服行程调整      用于限制司服器的最大行程,建议值为80%-150%.
TH-C油门曲线         设定油门曲线。
PI-C螺距曲线          设定螺距曲线。
RV旋转混控           旋转混控点可设定。
TYP机型种类         选择飞行的机型如固定翼飞机(AERO)或直升机(HELI)
RST重设             将所有已设定的数据改为预设值
BASIC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可以启动或关闭。关闭时则使用熄火功能

初学者建议使用基本功能。中级飞行者则可关闭基本功能而使用选择功能。选择功能中已包括所有的基本功能选项。

第14页
RD6000使用说明——飞机用
(图示)
互补混控1.2及副翼-方向舵混控         液晶显示器。
升降大小舵角切换开关                     副翼大小舵角值调节扭。互补混控2切换开关。
训练开关                                         油门切换开关。
油门(上/下).方向舵(左/右)        升降舵(上/下).副翼(左/右)。
油门数位微调                         升降舵数位微调。
方向舵数位微调                     副翼数位微调。
输入键面板                         电源开关。
启落架                             襟翼/襟翼-升降舵混控

92777接收机指定频道
接收机插座号码     司服机功能
1                                            升降舵(EL)
2                                            副翼(AI)
3                                            油门(TH)
4                                            方向舵(RU)
5                                            起落架(G)
6                                            襟翼或第二副翼伺服(P/F)
7                                            电池

第15页
飞机用基本功能选择结构设定
飞机用基本功能设定
TYP模型样式初始设定
RD6000发射机的原始设定是:
Mode#1  AR1 基本飞机用
Mode#2  HL2 基本直升机用
Mode#3  AR3基本飞机用
Mode#4  HL4                        基本直升机用
改变初始设定的程序如下
打开发射机并按下NED 键。荧屏显示ARI及电池计量。
按CH+键显示 “etc”
按FUNCTION▼ 键一次显示MSL(选择模式样式编号)
按下INC+/YES 键直到显示HL2(直升机样式2)。接着按下NED键,荧屏会显示你已选择HL2,编号是2。

第17页
改变模型样式
按FUNCTION▼键选择TYP(模型样式)
此时小三角符号会闪烁只是你应按下CH键至显示AERO同时YES字样会闪烁。
按下INC+/YES键确认,画面显示OK。此时画面显示模型样式已改为AERO.编号2。按END两次返回STW画面。

第18页
执行基本控制功能
按下NED键数次回到初始画面显示现在的模型样式及编号。PPM模式及发射机电压
按下CH+键至STW画面。EL(升降舵)会显示在上方。模型号码及AERO显示在荧幕左方,码  显示为零。

伺服反转
按下FUNCTION▼选择REV画面
按下INC+/YES键反转伺服方向。画面会显示NOR(正常)或REV(反转)。

第19页
CEN中立点
按FUNCTION键选择CNT,在按INC+/YES键或DEC-/NO键调整中立点。

第20页
D/R变舵角
RD6000可设定副翼及升降舵变舵角。在STW或REY画面时,按FUNCTION▼键选择D/R画面,银幕显示会告诉你目前的比率设定。预设为100%,选择保留此设定而改变为2设定。打开升降舵D/R,画面显示为2,100%时即可按INC+/YES键或按DEC-/NO键调整数值。
副翼D/R,开关位于右拉杆上方,表示AID/R.请以相同方式调整

第21页
EPA伺服行程(舵角)调整
假设现在调整升降舵伺服行程,按FUNCTION▼键选择EPA画面
EPA值为0%-100%。调整时将升降舵拉杆拉至最下端或最下端,按INC+/YES键或DEC-/NO键调整数值并同时观察画面反应。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可返回预设值。

第22页
G起落架
通常起落架的伺服不是比例式而是开关式,所以无法由发射机控制其正确动作
Airlonics的起落架伺服p/n 94736可配合RD6000的EPA功能调整其行程。各
别设定其落下于升起的位置。使用本功能,选择EPA画面,按CH+键卷动至
G按INC+/YES键或按DEC-/NO键调整数值。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可返回预设值。

第23页
RST数值
若您想一次恢复所有的预设值,可使用此功能
按END键选择AR1画面显示电压数值,按CH+键至STW画面。
再按CH+键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三次至RST.
若要全部重设按CH+键,此时YES字样会闪烁。按INC+/YES键确认则会显示OK.此时这一台模型的设定全部回归预设值。按ENS键返回STW画面。
第24页
设定模型样式选择
如何选择模型M-SL
GD6000可储存四架模型机的设定
使用或修改设定步骤如下
假设现在你要选择使用第二架模型机,按END键至起始画面(伏特计数和模型编号)
按CH+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选MSL, 再按INC+/YES键则MSL会闪烁,按INC+/YES键选择下一台模型。
按END键三次返回起始画面。画面显示您所选择的模型号码

TYP模型样式
按CH+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选TYP,按CH+键选HEL或AERO.YES字样会闪烁,按INC+/YES键确认。

第25页
STW计时器
GD6000有两套计时模式 码表模式与倒数计时
按CH+键或CH+选择etc显示
接著按FUNCTION▼键选择BASICON,再按INC+/YES键显示BASIC OFF,现在你已进入飞机用的遥控模式。
接下来按FUNCTION▲键卷动至STW画面,此处即可设定倒数计时。

第26页++++++++++++++++++++++++++++++

自起始画面ARI画面进入进谐功能设定,至STW画面
按CH+键卷动至etc,按FUNCTION▼键选择BASIC,再按DEC/NO键显示BASIC OFF.
按FUNCTION▼键选择OPT,再按INC+/YES键选择OPTION项目。每一个OPTION项目均可由此处开启(按INC+/YES键)或关闭(按DEC-/NO键)其功能.
按END键两次跳出OPTION至 STW。

第32页
TRM   微调记忆
STEP   微调

RD6000的四个控制频道均可提供微调记忆可使用数位微调扭或按INC+/YES
键或DEC/NO键设定。
使用数位微调扭在飞行中确定的数值都自动储存。(必须在OPTION选项中先启动其功能)
微调的数值已百分比显示,同时以柱状图显示在银幕上
每按下微调扭移动的量可以调整。进入STW画面,按CH+键至etc按FUNCTION▼键选择STEP再按DEC-/NO键可缩小微调量,按INC+YES键增加。微调量的值为O-15.

第33页
INT 使用说明

每次打开RD6000发射机时便启动INT计。最长可至99小时59分。利用此一功能便可观察每次充电或更换电池可使用的时间。
INT功能位于etc 斓于STW之下。按FUNCTION▼键进入。可见目前已使用时间。若要归零,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
你可显示INT时间代替计时器STW时间。在INT画面时按CT+键显示DSP,按INC+/YES键选择INH(隐藏)或ACT(启动)。

第34页
NAM模型名称

你可以为自己的模型命名
按CH+键至etc,按 FUNCTION▼键选择NAM.
按CH+键至AR1,游标会再A字上闪动,按INC+/YES键倦动至你需要的字母,选好后再按CH+键至下一格,同样步骤至三个字母或数字都选择完毕,同时按
INC+/YES键于DEC-/NO键。画面恢复至HLI,按END键两次回到etc栏顶端

第35页
EXP感度设定

RD6000提供升降舵及副翼的感度设定。
感度调整用于降低某一控制杆在中立点附近的敏感度。EXP关闭时推杆动作与对应的伺服是比例式的线性关系,也就是推杆移动50%,司服也移动50%。
感度设定并不改变伺服在推杆100%位置时的行程,但改变其在推杆在100%以下时的行程,前25%的推杆动作可以设定只移动伺服10%,因而使得控制上较不敏感。(如图)
EL与AL的EXP#1及EXP#2开关位置对应与其D/R的开关位置,也就是ESP#1同于D/R开关在下,EXP#2则同于D/R开关在上。

第36页
下列为设定升降舵的感度
按CH+键进入EL频道的STW画面。按FUNCTION▼键显示EXP.
画面会显示目前升降舵当D/R/感度开关在ON位置时的感度设定。可设定范围由100%至100%,0%时为线性。负但会加快反应使得推杆在中立点附近显得较敏感。

楼主: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模型周边自制、基础知识、图纸及各种文档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