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和72MHZ有区别吗?

楼主(2004-01-17):
各位高手,40MHZ的FF9和72MHZ的FF9有多大区别?

网友:

区别不大,不用太过强求

网友:

据说72M比40M抗干扰能力强些~~此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其实我也正被此问题困扰~

网友:

理论上讲是72M的遥控距离大过40M的,但是就目前模型来讲,一般都在200米左右的距离内,所以使用上应该都差不多,没看哪个的是因为频率问题而摔机,多数是因为同频率干扰下来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1/18 01:31am 编辑]

    27、40、72、144MHz均属于国际无线电联合会划定的业余频段,一般来讲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波长越短对障碍物的穿透能力越差,而且被障碍物反射的概率就越高。所以车、船模适宜采用27或40MHz,空模推荐采用72MHz。
    因为目前的遥控器大量采用PCM编码方式(9位),有的还采用了SPCM方式(10位),甚至还有提高数字编码位长的倾向。这样每一个通道就必须有大于8位的脉冲被调制,如果是9通道SPCM遥控器,按照惯例在一个信号帧(PPM 22ms),就要发送91个信号脉冲(实际PCM使用30-48 ms)。用72MHz的调制频率来描述90几位的信号脉冲调制当然比用40MHz来描述更精确。
    所以如果是4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当然应该首先选择72MHz的。
    至于说到抗干扰,那则是AM(调幅)与FM(调频)的调制方式问题了,FM比AM的抗干扰能力强。理论上讲:PPM(脉宽调制)要比PCM(脉码调制)的抗干扰能力强,但舵角表达精度不如PCM,PCM是近几年的产物,是因为高频收发单元技术成熟、更可靠、抗干扰能力加强后,才应用到民用设备上来的。而且目前使用的PCM编码中加入了CRC效验,纠错能力得到了加强,当信号被干扰时,接收机会保持干扰前的有效舵角,起到抗干扰的目的。
    目前PCM编码有512个表述量(9位)和1024个表述量(10位)两种,JR PRO分别表示为Z-PCM和S-PCM;FUTABA则为PCM和PCM1024。
    至于“成都小财神”说到的遥控距离问题,我也经常被人问及。一般我的答复是“大于100M”,并且反问一句:“100M以外你还看得清模型的姿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