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固定翼用飞行安定装置:PA-2

楼主(2004-01-18):
产品说明:

飞行安定装置(飞机用)
PA-2
PILOT ASSIST LINK

尺寸 重量

放大器部分
53.5*33.5*14.5mm
(不含突起部分)/25g

传感器部分
Ø33*19mm
(含连接器)/17g

功能与特点说明
l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当出现失衡等现象时,将手指从发射机的操纵杆上移开,机体便可以自动恢复到平衡状态。
l         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最大的莫过于着陆动作。选用PA-2,能帮助您在保持水平飞行的状态下降落,因此,着陆变得轻松简单。高翼机等机体也可以仅仅通过引擎来实现安全着陆。
l         对于在飞机上空飞行时不能进行微调的爱好者和回转飞行尚不能随心所欲的爱好者来说,PA-2绝对是得力助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了PA-2,可以使您的飞机免受风力的影响。
l         在PA-2上装有敏感度调节按钮,在飞行过程中,您也可以通过发射机来调节。
l         在PA-2上安装传感器后,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

网友:

俺喜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1/18 10:13am 发表的内容:
(www.futaba.cn/img/product/801.jpg)
产品说明:

飞行安定装置(飞机用)
...
听说这东西不是很好,反应特慢。没用过不知真实情况怎样。

网友:

俺有一套,用过几次,还是非常灵敏的,飞近时可以看到机翼在快速地小幅度摇摆(副翼在做横侧平衡调整),加减油时机身基本看不出俯仰变化,如果不做任何动作,飞机非常平稳,飞过的人都说飞机变成呆子机了(意思是呆子都能飞了)。
但我觉得应该说明的是,加装了PA-2后,虽然飞机变得十分安定和平稳,但是操纵的感觉却与普通飞机大不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副翼的操纵,装了PA-2后,副翼打舵后一松手,机翼立即还原成水平状态,而没有PA-2的机机则完全不是这个结果。我后来就是怕老用PA-2,养成副翼打舵后不回控的习惯,因此没有再使用了。
不过PA-2作为初学者练飞时的一个保险设备,还是十分有效的,它可以在低空错舵及降落时有效地避免坠机事故的发生。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1/21 02:18am 发表的内容:
俺有一套,用过几次,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胖贝贝2004/01/21 12:47pm 发表的内容:
多少钱一个啊?
420元/套。

网友:

?????什么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3259002004/01/28 08:50am 发表的内容:
?????什么做的?
是基于光电原理,用光敏器件检测前后左右的光强变化来实现对滚转及俯仰姿态的检测,并通过舵机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