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新品点火器:GH-1

楼主(2004-01-18):
产品说明:
GH-1(GLOW HEAT SYSTEM)

GH-1的规格
l         使用电源:4.8V/6.0V镍铬电池(与接收机共用一个蓄电池)
l         尺寸:38.4*23.4*9.5mm
l         重量:约25g
l         Heat输出电压:1.1±0.2V(DC/DC转换器)
l         消耗电压:OFF时约5mA,Heat时1.3~1.8A
    * 随接收机用电池的电压、插头的种类和扼流器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 例如:当使用OS生产的插头时(4.8V),A3,A5,No.8=约1.5A  F=约1.3A
GH-1的操作
在完成所有的连接之后,您可以连续按Heat用按钮即可实现插头的点火。在操作过程中,您可以通过观察用于监视的LED显示灯的明暗来确认点火状态。
l         显示灯很亮:说明正在正常点火。
l         显示灯微亮:说明有插头断线或线路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
l         显示灯灭:说明电池耗用过度,此时请检测电池残量。

连续点火时的注意事项
由于进行点火时内部回路的温度逐渐上升,因此,为防止持续点火所引起的过热,请将连续点火的时间控制在一分钟之内。或者,您在接近一分钟时暂停30秒,然后再继续点火。
如果发生温度上升异常的现象,则保护回路功能会立即启动,电压的输出将被强制暂停。但是,为了避免电池的过度损耗,请您尽量使点火操作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警告
1、 请勿将推按式开关换成叉簧开关。
    如果您忘记在操作完成后将开关调至OFF状态,则镍铬电池极易损耗,这可能引起飞行过程中的坠机。此外,长时间的点火可能产生大量的噪音,在飞行中接收机可能出现动作错误。

2、 请勿对GH -1进行任何改造。
    如果您随意改造,则保护回路将被破坏,引起故障和坠机事故等。

3、 请将GH-1仅用于点火功能。

4、 请勿将金属鱼嘴夹与发动机机头接触。

5、 请勿使用干电池。
      接收机用的电池必须是1,000mAh以上的镍铬电池。
由于插头点火所消耗的电流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偏大容量的电池。如果使用干电池,在点火时可能出现电压下降,从而引起接收机动作错误。
请注意必须使GH-1与接收机隔离。
使GH-1与接收机隔离的目的是为防止GH-1发出的噪音引起接收机动作的错误。
飞行时的注意事项
飞行前请务必及时充电。
持续飞行的情况下,请务必及时测量电池的剩余电量。

网友:

嘿嘿。机载放电器。。^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