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mark 50bb 为何不工作

楼主(2004-01-22):
请教:
  前几天买了两个himark 50BB微舵机,一个工作正常,另外一个开机后,就一直在响,好象什么在转动,发送指令后,它的声音发生变化,但就是舵角不转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象是齿轮坏了!
是不是听到电机的空转声?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fan2004/01/21 10:22pm 发表的内容:
象是齿轮坏了!
是不是听到电机的空转声?
我估计也是,你知道该如何修理?

网友:

换齿!还能怎么修!
自己打开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