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鱼”牌锂电充电电路简化版!抄袭!呵呵

楼主(2004-01-30):
其实这个更简单,充锂电对电流要求没电压那么严格,没必要那样提高成本!

网友:

这个就更看不懂了~~LM317多少一个你那?

网友:

唉!高手也有头昏的时候啊!大肚子莫非是酒后画的图?
R1计算公式有误,分子分母反了。
R2与VR1也反了。
抄袭谈不上,你的图其实更合理,效率比我的要高些,应该叫“大肚牌锂电充电器”,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1/31 10:03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1/31 03:09am 发表的内容:
唉!高手也有头昏的时候啊!大肚子莫非是酒后画的图?
R1计算公式有误,分子分母反了。
R2与VR1也反了。
抄袭谈不上,你的图其实更合理,效率比我的要高些,应该叫“大肚牌锂电充电器”,呵呵!

呵呵!吃多了撑坏了咯!!!谢谢更正!!!
还有LM317稳定工作需要一定电流,应该把R2改为100 ,VR1改为1K

网友:

顶!不知sgyyj试用情况如何。如不介意小弟收藏了~

楼主:

这电路开始充电时发热量大,效率低,在充电末期比较慢,没专用芯片控制的充电器快。
使用妥当时,已经足够一般要求,电路简单。
没有LM317 可以用 EZ1082 或 EZ1085 代替,一样的。

网友:

这是老外的设计电路图,我做了一个,使用很久了,用于充12V的AKE锂电,效果非常好。

网友:

和sgyyj的电路原理是一样,多一个冲电指示灯!(冲电时灯亮、冲好灯灭)如果按上图的R2、R3、R4零件值应做不到12.6V输出。

网友:

对,R3改为200欧姆。

网友:

下面引用由cqrz2004/02/05 01:19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2/2004251320430.jpg)
这是老外的设计电路图,我做了一个,使用很久了,用于充12V的AKE锂电,效果非常好。
请问R1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注意下。锂电池要求的比较用电压基准精度必须在1%以上。LM317无法提供如此精密的基准。所以还是另加快TL431为妙。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2/11 03:57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topyoucat2004/02/08 11:52am 发表的内容:
注意下。锂电池要求的比较用电压基准精度必须在1%以上。LM317无法提供如此精密的基准。所以还是另加快TL431为妙。
呵呵!我试验过了,没有317,用了EZ1082!还可以,工作一天,冷态下环境温度从5度到25度,输出稳定在8。40-8。41v(再精确表看不到)。对放完电的SONY1200充电3次,截止电压都保持在上电压。
不过问题也非常明显:慢!!!充电到80-90%后极慢,没再来1、2个小时别想充足!

网友:

R1是这样计算的,R1=0.6V/充电电流。如果设计充电电流为600ma左右,则R1为1欧姆,充电电流为1A,R1为0.6欧姆。

网友:

做了一个,果然效果不多,调好后充到8。4V就停下了,不过热热好大,刚开始装了个有拇指头那么大的散热片,不到10分钟就烫手了,后来干脆装了个CPU风扇的散热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