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CPM的问题

楼主(2004-01-31):
请问下什么是CCPM?
那些设备有此功能啊?
谢谢了~

网友:

9X

楼主:

那6通的都没有么?

网友:

MAX66II ADT可以,RD6000应该也可以,但是没有验证过。

楼主:

我的是RD6000SUPER,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呢?
还有为什么6000super的要比普通的6000贵?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不是一般的菜2004/02/01 01:30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是RD6000SUPER,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呢?
还有为什么6000super的要比普通的6000贵?谢谢~!
好,以上的全部问题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

据说能支持!没用过。

网友:

CCPM是直生机120度三轴十字盘混控的操纵方式~~~是JR直机的叫法.喜路宝的不叫这个....现在8通(含)以上都有此功能(除老款FF8,388S外).七通的有JR378.六通的有MAX66II ADT,XP662,RD6000银,FF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