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4VF第五比例通道问题﹗

楼主(2004-02-03):
有什么地方出错﹐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偶作的是开关通道。。这种接法是在那儿看到的?

网友:
增加的第五通道只能是开关通道,这点在以前的帖子里有介绍,找找吧

网友:
比例通道也行啊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才有比例通道?

网友B:
从图上看,我觉得是你的电位器线接错了。
电位器的中点和地上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试一试!

楼主:
还是不能﹐好像只有轻微的转动

网友C:
改它干啥???你认为改完了好看么?

楼主:
不是为外观﹐而是实际需要

网友D:
各位高手:啥芯片的T4VF可改?
我也想买一个T4VF不知如何选择?
请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