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FD6335的4VF如何改5通道?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4-02-04):
各位高手,请教对于使用FD6335芯片的4VF如何改成5-8通道?使用与NE5044芯片相同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A: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6335,他也想改。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B:
问的好!我早都想问了。就是没抽出功夫来问。
请各位高手一定赐教!!!!!!!!!!!

网友C:
我以前发表过一篇改装的文章。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383&show=0

楼主:
看过的,FD6335芯片也能那样改吗?谁有FD6335芯片的管脚图?

网友C:
你写错了吧!现在常见的T4VF都是
FP6335
的芯片

楼主:
是的,写错了。有FP6335的管脚图吗?

网友A:
我也要6335的管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