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6H为什么不能用72兆的晶震

楼主(2004-02-05):
原配是35兆的晶震,40兆的也能用,但72兆的不行,是不是
遥控器
也有高频机和低频机之分?谢谢!

网友A:
设备不允许跨段使用!!
35的就只允许用35M的晶体。其它的即使能用也对设备不好!!而且容易失控!
千万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