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02小型压电双段感度陀螺仪配什么型号舵机合理

楼主(2004-02-05):
机型--飞霸30D,PG-02小型压电双段感度
陀螺仪
配什么型号
舵机
合理,请帮助。

网友A:
GWS的陀螺配GWS的高速舵机比较合适,如S19CLMG S19HPX都非常不错。
一般自家的产品配合是最好的。
详细见
http://shop.elemodel.com

楼主:
mosquito:
谢谢了!听老大的出手了。

网友A:
不客气!大家相互交流!
GWS是相对经济实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