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9x能控制futaba的接收机吗?。频率是40的。FM格式

楼主(2004-02-07):
性能咋样?有这么用过的吗?。小弟想飞十字军。又不想用9X原配的接收机(忒贵。怕摔)。嘿嘿。。先谢谢啦。。

网友:

可以用。最好用Futaba的接收晶体。

楼主:

郁闷阿郁闷。。。苦恼阿苦恼

网友:

用飞高的也可以啊!
硬翅大黄蜂 就是用飞高的接收机飞3D的.

楼主:

不知道距离能拉多远。。那天想起来拉拉距离先。。。谢了

网友:

可以啊!我的max66就是用futaba的R136F接受,配飞高的JR晶体,一切很好!我都用来飞V2。

楼主:

哦哦。。偶今儿飞十字军用的9x原配接收机。。临时找不到了。。。哎。。终于破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