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用在遙控器的問題

楼主(2004-02-10):
請問可以把鋰電3串作12v來於遙控器嗎?
會不會不好?

网友A:
偶也这么想过。应该问题不大吧。发射机耗电不大。。

网友B:
小心烧了发射机!电压太高!

网友C:
胡说八道,才不会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