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接受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4-02-10):
不管是Futaba和JR,一般的接收电压均为4.8v,有没有人用6v做接收电哪?
我刚看了Futaba的官方网站,上面有4.8v的扭力和6v的扭力对比,6v扭力大一点。
那么我们的接收机要是接上6v的
电池
也应该行了?
再有,谁知道接收机的供电范围是多大?最高电压是多大?

网友A:
4.8V是对镍氢/或镍镉电池而言的,要是用一般的碱性电池或锌猛干电池不就成6V了吗

网友B:
1.2V是镍氢/或镍镉电池放电后的电压,冲满后是1.4V左右。所以不能用5节。

网友C:
。。偶给车车用6V也就是5节电池。舵机反应速度和出力大很多。。接收机应该有稳压块。。我担心的是舵机里面的马达。。用过一阵子也没见有啥异常。。应该可以。。飞机还是4。8V的。一来出力足够。二来懒的拆哈

楼主:
如此说来,应该是可以的。
接受机里肯定会有稳压组件,但是这个稳压的范围是多大哪?
也就是说,接受机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哪?

网友D:
我就用过1.2*5节的镍镉电池当接受电.没问题.可以用.

楼主:
5节?如果是充满电的话,也有7V左右了。看来范围还是蛮大的呀!

网友E:
5节的都用再车上,为加大舵机扭距 飞机没有必要 还比较重所以很少用
我的发射机用的3片3.7V锂电效果特好,接收机不知能不能用2片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