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航拍

楼主(2004-02-11):
Sky view cam Air born shooting system 天眼航拍系统
天眼航拍系统是我公司根据目前航空摄影市场的巨大要求而开发的一款遥控无人飞行器,可以搭载重量不超过2.5Kg的照相机或摄像机,通过地面遥控系统可以遥控无人机的飞行及遥控照相机或摄像机的转动及变焦,遥控快门可以照相或摄像,可以说,天眼航拍系统可以完成在直升飞机及小型飞机上进行航拍的所有工作,并且可以比在飞机上拍有更大的视角,更可以完成一些比较危险环境的任务,并且没有人员伤亡的问题,而且是最安全、成本最低的航拍设备,
天眼航拍系统包括几个子系统
可折叠的遥控伞翼飞机  该设备是搭载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飞行平台,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易操控、安全可靠的特点。
展开的尺寸为翼展2米,长度1.5米,高度1米,重量6.5k(包括2.5kg的照相机,满载的油料(可以飞行1小时)。使用3马力的日本航空发动机,每小时耗油量1升。速度20-100公里/小时。
折叠后的尺寸为40x80x55厘米,安装在一个大号设备箱中,方便运输。
从折叠状态到展开飞行状态只需要5分钟。
三轴稳定的照相机或摄像机万向云台, 三轴万向调节,水平、垂直可遥控转向,遥控调节速度无级可变,水平280° 垂直120°,以及我们专门开发的专利技术DIGITAL HORIZION(数字水平仪),可以保证每一张照片的图像中的地平线都是水平的,摄像机云台配有坚固的球型防护罩,罩内可安装重量小于2.5Kg的数码照相机,数码摄相机,胶片照相机(120或135),地面的遥控设备在地面就可以控制它们,犹如在我们手中一样,同时你还可以通过无人机上的微波图像传输系统把照相机或摄像机取景器中的图像传到地面控制器中,控制人员或摄像师通过监视器或眼镜式显示器来看取景器中的图像及照相机或摄像机的数据,通过操纵手中控制器的遥杆、开关、按纽等来控制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镜头上下、左右、变焦、照相、摄像等功能,就能把无人机所飞经的区域全部拍摄下来,我们配备了一种1200万像素的数码照相机,使用4.4G小硬盘,在1200万像素的数码照片的最大输出下可记录130张,而640x480格式可记录4万余张,高质量活动图像可记录约一个小时(完全可以代替摄像机)。
无人机上还带有一个导航摄像机,这是用来导航飞行的,由安装在机头的彩色摄像头把飞机飞行前下方的图像拍摄下来,然后把图像通过微波传到地面,地面飞行操纵手可以通过监视器或眼镜式显示器看到飞行中的图像,并根据飞行中的图像中的地标和显示的数据来控制飞机,作为第一视角来控制无人机,犹如飞行员驾驶飞机一样,加之自动定高度、定速度巡航装置辅助,飞行变的潇洒、惬意。
所有设备的电力都可以由汽车12V取得,整个系统可以配一辆吉普车或其他车辆,
如果只是做一般航空摄影,应该选择天气晴好,能见度高,风和日丽的时候拍摄,其他摄影应该遵循风速不大于5级,能见度要求在500米以上,以确保安全。如果对一个大型高速公路立交桥进行拍摄,掌握好太阳光线的照射角度及取景的范围,一般一个起落有5分钟就可以搞定。
人员配置:3人,飞行控制员, 摄像师,助理。
公司背景
西安艺高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坐落于中国航空工业的中心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利用当地丰富的航空人才、技术、设备和生产等优势资源,一直致力于新型低成本无人机及无人机专用航电产品、无人机自动控制装置,高度控制、导航装置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拥有一支掌握高新技术、重视管理和质量、善于市场竞争的优秀团队,我们拥有了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无人机长航时技术,为无人机成本与性能之间的折衷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西安艺高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西安市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一路16号创业大厦B1002室
邮    编:710075
联系电话:029-88319936  029-88324102
联系人:李经理  13700278520
传    真:029-88324102
网    址:www.eageluav.com
E-MAIL:   eaglefly@bylink.com.cn
          uav@eagleuav.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kavana2004/02/11 05:56am 发表的内容:
地址应是这吧
www.eagleuav.com
它那个实时视频传输系统有多重?有图吗?参数?有高楼阻挡能有多远?能不能单买的啊?how much?
视频接收器用全向还是定向天线?

确实是www.eagle.com.感谢Kavana

网友:

广州有家公司提供的一款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装在380级滑翔机上,不知效果如何?
请专家(毒霸天)评论一下。
      世界上最小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有别于市场上的其它产品,是用户理智的选择。本产品有以下突出的特点,一是无线镜头内置高灵敏无线话筒,声音清晰逼真;二是产品做工精巧,图象清晰亮丽,能满足高要求的专业安防工程;三是声音图象无线传输,前端后端之间不需要布线,产品使用灵活方便,可以自由移动。
    最远500米范围内同步传送音频、视频。可以接入普通电视或录像机进行观看或录制。 也可以连接任何型号的传统摄像机或数码摄像机。如果你的摄像机有显示屏幕,即可在任何室外或室内环境下观看和录制拍摄结果。

一、技术参数
  1、无线镜头:直径1.9mm
  2、视频输出:彩色1Vp-P
  3、发射频率:1.2GHz+0.2%
  4、额定电压:12V/9V
  5、输出功率:200mW
  6、使用温度:-20 ~ +70 摄氏度
  7、前端摄像机:(请见上图)
  8、后端接收器:(请见上图)

二、产品配置
  本产品分前端和后端两部分
  1、摄像机+发射器(见上图) 一只
  2、后端接收器(见上图) 一台
  3、接收器外接天线 一支
  4、电源 二个
  5、音视频连接线 一条

三、使用说明
  前端无线镜头接上9V电源(可自由配置干电池、电源变压器),后端接收器接上9V电源,指示灯亮。用户还可以调整摄像机的成像焦距。通过视频线,连接电视机(设置为AV状态)、或监视器,调整接收器上的微调旋钮,就可以收看到现场清晰连贯的彩色画面。如果加一块视频采集卡还可以连接电脑。
四、适合于
      商场、超市监控、可视门铃、婴儿监护、汽车后视以及暗访取证、刑事布控、及其他需要隐蔽监控的场所。(请勿用于非法用途,否则法律后果自负)
五、注意事项
  1、每次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预先连接好产品,然后再通电工作。
  2、前后端部分请分别使用相应的电源供电,请留意产品电源接口上的提示。
  3、严禁本产品淋雨沾水;另外建筑材质、超强波、超高温环境对产品工作有所影响。
  4、本产品使用中会产生微热,属正常现象。
  5、如有其它不良现象,即断开电源,进行检查。
说明: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B与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A之区别:

   微型摄像机B相比微型摄像机A无论在图像质量还是传输质量上效果都要好很多。B型是金属外壳的,要结实很多,同时它有一个小支架,便于各种隐蔽性的安装,它的画面质量高达380线,效果跟看普通电视差不多,并且可以手动调焦距,A型则不可以。整体来说,B型比A型性价比要高很多。
  本网警示:无线摄像机是专业安防产品,无线摄像机仅限于合法用途,如擅自用于非法目的,所造成后果概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六、52jp价:498元              海外客户价格(包括港澳台):100美元

--------------------------------------------------------------------------------

楼主:

再看看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世界最小的三可变(10倍光学变焦,自动光圈、快门)数字摄象头,14g,可以安装在一个乒乓球里,550线清晰度

网友:

我进去看了,不错, 谢谢 kavana。你有没有用过那家公司的产品?重量怎样?

网友:

我刚才打电话去问 kavana介绍的那个公司的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只有
ZT-802A 50MW彩色影音摄像机比较合适(15克左右重),但配套电池有大约20克,太重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减轻电池的重量?
频 率:1.2G
功 率:200mW
分辩率:380Line
照 度:1.5Lux
输出制式:CCIR/EIA(PAL/NTSC)
尺 寸:20×20×14(mm)
※世界上最小的无线影音彩色摄像机,提供200mW带锁频影音型

网友:

无线微型彩色摄像机的图象的空中传送距离是多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功率为200毫瓦)

网友:

   kavana      ,谢谢你的推荐,但只有发射部分,没有彩色微型射像部分?你用过他们的产品吗?

网友:

kavana ,我给百特打过电话咨询,他那里的产品里一个38克的摄像头、10克发射机,需要9-12V电压供电(7V以上也可以),但电池太重,要80克。你建议用动力电池,是个好主意。现在就是不知那个摄像机的在80米的高空中拍摄的地面场景清晰到什么程度?

网友:

那怎样办,按“毒先生”的建议,买个美国产的摄像头,前两天美领馆才把我给“拒”了,正上火。

网友:

我有个数码相机,日本富士和苏州合资生产的,2000RMB,不太重(100克),估计放在550的电滑上有可能。还有什么好一些的摄像头可以推荐,不超过1000RMB

网友:

kavana,看来你在航拍上下了不少功夫,和“毒先生”不相上下。你推荐的这个摄像机哪里有卖,另外,镜头选什么品牌?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2/17 06:17pm 发表的内容:
那怎样办,按“毒先生”的建议,买个美国产的摄像头,前两天美领馆才把我给“拒”了,正上火。
来找我吧

本人定购的CESSNA 182 今年夏天就可以飞了

网友:

kavana  ,可否介绍一下你的航空摄影的设备组成,以及感受和经验,我在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也可发到我的信箱,谢谢!

网友:

谢谢kavana提供的信息。我感觉把摄像设备安装在380级的电滑上因为重量的原因,会比较勉强,装在480或550用可能更合适些。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2/19 09:33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kavana提供的信息。我感觉把摄像设备安装在380级的电滑上因为重量的原因,会比较勉强,装在480或550用可能更合适些。
我自己曾经把一个摄像头安装在KYOSYO 1600 电滑的机翼里,就是用我上面说的摄像头,去掉外壳只有10克左右,总重量增加约30克,挺好玩的,后来送朋友了。最近一直想找一个养鸽子的,搞一套摄像及无线视频发射和超轻电池,总重量不超过40克,绑在鸽子身上,信号转发到高空的无人机上,看看鸽子是怎么归巢的,拍一段DV短片,大家有没有有兴趣呀。

网友:

毒先生,你总能想出些”鬼鬼“的主意,逗大家玩!!

楼主:

下面引用由kavana2004/02/18 05:40pm 发表的内容:
不好意思,目前我还是纸上谈兵。这些配置是参考国外模友的。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forumdisplay.php?s=&forumid=128
kavana你怎么换了头相,叫人扑朔迷离。

楼主:

kavana  wzh 请看短信

楼主:

寻找一名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