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gyyj t4vf改装问题

楼主(2004-02-12):
请问你改的混控功能是不是能用在飞直升机上?是不是改装完成以后就变成了T4VH?

以前听别人说出过直升机用的t4vf(H?)请问能不能改成和这个一样呢?谢谢!

网友:

是的,我也听说过,有人将4VF改成直升机版的,好象就是加入了混控功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2/12 09:17am 编辑]

这个我没试过,做的4VF混控是用来飞V翼或无尾电动的。
除了飞达和雷鸟电直,我没有飞过其他直机,更不用说油直了。
所以这问题还是问别人比较合适。抱歉!
如果真想飞油直,建议还是买个新遥控好些。

楼主:

新遥控比油直还贵阿!最好能用最小的投入,玩所有的机器(车、船、固定翼、电直、油直)这才符合DIY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mmx702004/02/21 09:53am 发表的内容:
新遥控比油直还贵阿!最好能用最小的投入,玩所有的机器(车、船、固定翼、电直、油直)这才符合DIY阿.
高级设备性能不能比啊!呵呵!
还是瓷瓢配瓷碗,金筷配银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