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型锂电充电电路。

楼主(2004-02-12):
我做好试验过的实际电路。用12V电瓶来充2节SONY1200锂电,三次循环,充电可靠。
就是比较慢,主要原因是
电池
和输出连线产生的内阻,大电流下产生压降,在恒压阶段降低了充电电流。

网友:
该类贴请发到电子设备栏目,谢谢合作!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A:
55555大肚子出图纸就不能出早几天嘛,原来那图纸我已经弄出一个了,效果很好,就是发热吓人,现在不得不装个CPU风扇的散热片~

楼主:
其他都一样的,加个指示主要为了场外用。
建议输出线粗些短些,与电池连接的插头要好些,这样可以提高充电效率。

网友B:
老大,看不到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