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 72频段可以买什么牌子的接收机

楼主(2004-02-13):
我的9X是72频段可以买什么牌子的接收机

网友:

我的9X是40频段的,好象飞高没有40频段的接受机啊(商城里卖的)

网友:

我的9X是72兆的.配的是GWS的R6N.

网友:

俺的9x用的原配接收机。。。
飞高有40的接收机。偶也在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2/13 10:27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9X是72兆的.配的是GWS的R6N.
用GWS的R6N的话,控制距离大概多少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hyokyo在 2004/02/16 08:57am 编辑]

V2上用的是9X原配的接受机;
YOGI 40上用的是649接受机;

网友:

可以配GWS的R8M或RD-8M接收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tcaxc2004/02/15 11:30pm 发表的内容:
用GWS的R6N的话,控制距离大概多少啊????
遥控距离和发射机功率有关.和接受机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