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V-1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4-02-14):
谁有GV-1的中文说明书!或者请过此设备的高手指点一下使用!

网友A:
这么easy 还要中文说明书?

楼主:
就是因为我这里没有人用过,所以才要请教!小财神你帮帮忙了!!!!!!!

网友A:
你把不懂的菜单写出来, 我给你翻译。基本上先调 齿轮转速比。这个在说明书上有图示的。接着就是设定切换方式,一种是开关切换,还有就是油门杆的操作位置切换,比如推倒 10%就进入转速保持。最后就是设定转速,初学者见意设定在1600~1550左右。
顺便说一下GV-1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探头来探测发动机风扇下的磁铁(这个磁铁是GV-1里面配的,你在装直升机时必须用502粘到风扇底部预留的缺口中),来测得转速,控制油门舵机,使发动机保持恒定的转速。

网友B(2012-04-17):
同求说明书,英文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