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4-02-17):
JR3810的晶振是上写的是406T,该用什么频率的飞高接收机呢?在哪可买到飞高的接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2/19 01:31pm 编辑]

460T
上面应该写是**.***MHz JR设备的频差是455kHZ
接受机配晶振**.***MHZ+455kHZ

网友: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95233

网友:

不是455Hz了,漏掉一个K,应该是455KHz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主要是我的晶振是装在支架里的,看不到它上面写的频率值,在支架的表面就只写着406T,用频率计测又不是40.6MHz,怕买飞高的频率不对用不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huang2004/02/18 11:53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455Hz了,漏掉一个K,应该是455KHz

网友:

按照电阻或电容的标示,前两位是有效值,第三位表示10的几次幂,即后面跟几个0,则406即40MHz(40,000,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