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谁用过futaba-t4yf

楼主(2004-02-18):
最近T4VF到处都没卖的。只有t4yF卖
不只是否好用。可以改五通吗?

楼主:
真的没人用过吗?

网友A:
我用了2个月,感觉还可以,外表做工比4VF要差一些。

楼主:
里面用的是啥芯片?
能象4VF那样改为五通的吗?

网友A:
我也想改,但不会,无法回答。

楼主:
各位高手请支支招吧?
拜托了!!!!!!!!!!!!!!!!!!!!!!!!!!!!!!!!!!!!!!!!!!!!!!!!!!!!!!!!!!!!!!!!!!!!!!!!!!!!!!!!!!!!!!!!!!!!!!!!!!!!!

网友B:
我也没有拿到4YF,但没有电压表设计,我觉得不好!

网友C:
象T4VF简装版

网友D:
如果没有4VF好,是不是要比4VF便宜呀?

楼主:
好象于T4VF一个价,就连配置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