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关于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2-18):
1、标准的
舵机
的输出转动角度是多大(标准脉冲输入),是正负30度,还是45度。
2、如果想增加舵机的扭矩,降低转动速度应该如何改造
电机
(或如何选择电机)
本人是新手,还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A:
60度(正负30度),himark产品说明书上写的有。

楼主:
谢谢,那如何增加输出扭矩呢?

网友B:
改变减数比.

网友A:
我是把八宝粥上的塑料勺子的耙剪下来,戳了3个眼,用大头针把舵机摇臂和这个塑料
杆连起来,很结实。这样摇臂的长度增加了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