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华迈的ESC-50电调质量如何?

楼主(2004-02-19):
我想买一个,不知道质量好不好。看实物觉得做工一般,连插头什么的都没接,也没有启动开关。

网友:

下面引用由zrc2004/02/19 09:00a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买一个,不知道质量好不好。看实物觉得做工一般,连插头什么的都没接,也没有启动开关。
我买的华迈电调可是有起动开关的喔!
130元很好用啊接一个550电机用1800MA的电池,可以用20分钟.
不过千万别进水,进水就会击穿功率管.不过也很容易买到的.
你买吧!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华迈的ESC-29A电调,可以的,有开关的。你不会碰到假冒产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