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GWS4通道发射机需要配怎么样的接收机,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4-02-19):
我有一个GWS4通道40M的接收机,需要配什么样的接收机,怎么样才能让性能到达最好??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病句!
不解.......

网友:

晕!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是有GWS40M4通道发射机!需要配接受机!!对不起了!!

网友:

配GWS4通接受机

楼主:

谢谢,可是我找了一段时间都找不到GWS4通道接收机,不知道FUTABA的行不行??

网友:

可配FUTABA,GWS,飞高的,都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2/19 04:4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clear59922004/02/19 03:26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可是我找了一段时间都找不到GWS4通道接收机,不知道FUTABA的行不行??
http://bbs.elemodel.com/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以后还需要大虾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