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GWS4通道发射机需要配怎么样的接收机,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4-02-19):
下面那条写错了!!对不起各位大哥了!!
我有一个GWS4通道40M的发射机,需要配什么样的接收机,怎么样才能让性能到达最好??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当然是GWS原配的接收机了(4通道),我的正好和你相反。我是发射机是Futuba 4YF,接收机是GWS 的R6N。

网友:

非常正确!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2/19 02:50pm 发表的内容:
当然是GWS原配的接收机了(4通道),我的正好和你相反。我是发射机是Futuba 4YF,接收机是GWS 的R6N。
我的是FUTABA 4VF+R6N

网友:

用r4或6n 比較好 !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