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请看我的 舵机和接受机!很少见得!

楼主(2003-03-02):
[这个贴子最后由急速在 2003/03/02 03:44pm 编辑]

谁知这是哪年的产品呀? 想配一个发射机!谁有有呀?

楼主:


网友:

我有一套是四通的,大概是八十年代的吧!

网友:

这是两通接收机啊,何必呢,还不如买套4VF,什么都有,还可以飞固定翼!

楼主:

         瞎玩的!   老的两通 可比新的好多了!

网友:

呵呵,我以前有个老的两通的FUTABA,后来卖了,又买了个二手的FUTABA的枪控,爽啊!

网友:

确实经典/
以前舵机罗丝从上盖进的啊/哈哈。。。出力/速度……参数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这个接收机是27M的,是不是用来跑车的哦!

楼主:

是田宫车上的!  那辆车好象是70年代的, 没有车壳!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被我猜对了,你要配发射机来跑什么啊?车?飞机?

网友(2003-04-25):

70年代的产品,舵机是插针式的接头,发射机就象豆腐块,有刃有角的

网友:

.参数呢?哪里能查到??我有个S22的也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