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混控7通道版超级T4VF改造(工程中。。)

楼主(2004-02-20):
[这个贴子最后由fatmonkey在 2004/02/19 11:18pm 编辑]

功能:1。混控模式时 提供1-2,2-4,1-4,1-3,3-4通道混控功能
      2。混控模式时 1至4通道100%-62%大小动功能
      3。混控模式时 第5开关通道功能
      4。7通模式时  可提供5,6,7开关/比例通道
      5。混控模式和7通模式,大小舵功能均可在线切换
      6。混控模式和7通模式状态指示
本人的T4VF为NE5044芯片,感谢sgyyj开发的T4VF发射机混控附加板。
改造未完成,本人打算将6,7通道改为比例通道。还未找到合适的电位器
PPM信号的抗干扰还没有做好,偶尔有很很很轻微的跳舵,打算用屏蔽线
另请问sgyyj:本人用单刀双掷开关切换PPM信号输入,混控模式时正常,但正常模式下所有通道有轻微周期性跳舵。估计是升级板的PPM输入点干扰了原PPM信号。后我用双刀双掷开关同时切换输出输入后有改善,只有偶尔轻微跳舵。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下可真成终极4VF了!

网友:

好东东阿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补品出售阿?

网友:

哈哈!榨干了T4VF,能否发图上来。把我的T4VF也DIY了。

网友:

玩什么有必要要那么多通道吗,要想玩高级的,换设备呀,土豆再怎么打扮还是马铃薯

网友:

晕!改成7脚蛇了!
我知道5044可以改7比例后,也曾经有你的这种想法,不过在多次出去飞后,发现太多的通道根本用不上!在G2里第5动还可以收放轮,正常飞时那还有收放轮啊!还嫌机机不够重啊?
所以我的4VF只加了熄火开关、第5比例(G2用)、大小动、混控
别的?还是买好点的遥控器好了。

网友:

还有Flap哦

网友:

呵呵!别气了啊!4VF 能做到这样就已经算物尽其用了。
关于“正常模式下所有通道有轻微周期性跳舵”和“双刀双掷开关同时切换输出输入后有改善,只有偶尔轻微跳舵”问题:
1、“周期性跳舵”是否与LED闪烁同步?如是则应更改5v、地电源接入点和加强电源去藕(比如加接RC电路),由于LED工作产生周期性电流造成干扰编码电路(在LED串个电阻降低工作电流也可试试)
   如与LED闪烁不同步(比较快),则是升级板内信号检测电路产生(电路检测到没有PPM输入将会复位,一般也是按上处理。
   按你的接法,在正常模式下,直接将升级板电源切断就比较妥当了。在我的4VF上是采用软开关切换的,没有发现该问题,不知是否和切换开关连线有关,请将该线换用双绞线(最好带屏蔽的)连接。
2、“偶尔轻微跳舵”是否类似舵机定位不准时,在原位挪动?(发射机摇杆位置不变情况下),由于处理时有+/-3us误差,在舵机的某个特定位置有时会刚好超出定位范围而产生舵机输出极轻微的移动,不象跳舵那样不可忍受。
    不过按你接线方法,这情况不是升级板造成的,应该是连线问题,这时如果将升级板5v电源线断开,上情况还会存在。
我回去也按你的方法改一次,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有电路图吗?套件有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atmonkey在 2004/02/25 00:23am 编辑]

没有套件,混控板请向sgyyj咨询购买,增加3个通道改装方法请参见下列页面,材料就是一些电阻,电容,开关,当地的电子市场因该能买到。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675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795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766
剩余通道是改NE5044的5,6,7脚。挑调5脚的对地贴片元件,断开6,7通道与地线的线路连接,都对地线并上一个0。01u的瓷片电容,我照片里只改了第五开关通道,6,7还未改,蓝色的就是电容,右边是6,7脚,分别是6,7通道。

开关通道该法见下图,

比例通道该法见下图。

网友:

那接收机怎么改?

网友:

下面引用由宇翔2004/02/24 10:20pm 发表的内容:
有电路图吗?套件有吗?
  请问那里能买到拨动开关,我的断了一个.谢谢告知

网友(2004-09-27):
这哥们果然强
不过,我还是不舍得改动我可爱的4VF面板
呵呵
等咱有了钱,再说吧
目前先这么飞

网友:
我也改过,是用单片机编程改的,不过后来没用那么多的通道又改回来了。:)

网友:
大哥,你给的网页达不开,还有那里有阿

网友(2004-12-28):
那这个这样改了后可以飞esky 3d么?

网友(2005-04-06):
我的是FUTABA T4NBL芯片也是NE5044,也想改。加通道好办,就是混控怎么加啊!

网友:
能帮我改吗?给报个价吧!QQ76415791

网友:
能帮我改吗?我也想要襟翼,我也想要,报个价行吗?

网友:
我的T4VF芯片是FP6324,能改吗?

网友:
谁帮我改。。。。

网友A:
都可以叫7VF了哦!!

网友(2005-12-23):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叫7VF了哦!!

网友:
5044芯片的T4VF不多噢....

网友(2006-05-22):
其实还有更猛的4VF改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吧

汗死了,改造的人可以自己设计控了.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啊 ...................

网友:
支持.物尽其用,顶......

网友:
真是牛人啊。。。。。往死里顶。。。。坚决支持DIY啦

网友:
顶哦!!!!!!!!!!!!!!!!!!!!!!!!!!!!!!!!!!!!!1

太好了.我去收一个4VF,帮忙改改吧!我要改成那个夜晶的!再加2个LED成发光屏的!!

网友:
我想改!

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想改!,就是不会啊!
谁能帮忙???付费!!!!

网友(2006-12-19):
如些精品,顶给新手看。

网友:
要改控的找我 QQ40302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