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飞高8通带BEC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4-02-24):
 飞高8通带BEC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还有就是有了它后对接收机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这个BEC应该就是低电压保护

网友A:
好处是电池快没电时,自动关闭高耗电的动力马达输出,以保持电池有足够剩余电量供接受机和舵机使用来安全降落,避免失控。

网友B:
哦。。那个我记得应该是电调的功能把。。或者有用4。8v接收机电池组做动力组的。。

网友C:
BEC的作用就是可以让接收机以动力电池组作为电源,不必另配接收机专用电源,减轻重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