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高手请进

楼主(2004-02-27):
[这个贴子最后由罗宾汉在 2004/02/27 08:41am 编辑]

现模型上需要一个比例信号输入,转为2个开关通道的电子线路,详细要求如下:
In:标准输入脉冲1~2ms
Out1:当输入脉冲大于1.8ms时为高
Out2:当输入脉冲小于1.2ms时为高
哪位高手有此电路图,或有现成的产品,麻烦提供一下,或发到我的邮箱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这个东西的成品

楼主:

感兴趣,可以详细谈谈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罗宾汉2004/02/27 10:50am 发表的内容:
感兴趣,可以详细谈谈吗?
请看  用两个比例通道来控制 板上有4个电子开关

注意看你的论坛短信有报价

网友:

谁设计的电路,怎么留那么多败笔?设计的时候就应该全面考虑嘛,别留那么多搭焊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毒霸天2004/02/27 12:36pm 发表的内容:
请看  用两个比例通道来控制 板上有4个电子开关
(photo.5imx.com/up/0402/20042271238290.jpg)
注意看你的论坛短信有报价
没看错的话这个应该是可调RC冲放电电路加比较器做的吧!不是单片机的。

网友:

搭焊的是加装的指示灯而已。
原产品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电流(DC)指标不高,脉冲电流(pulse)倒是说得挺高的,因为用贴片的MOSFET功率场效应管

网友:

下面引用由电车菜鸟一号2004/02/28 10:39pm 发表的内容:
搭焊的是加装的指示灯而已。
原产品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电流(DC)指标不高,脉冲电流(pulse)倒是说得挺高的,因为用贴片的MOSFET功率场效应管
终于看到了一个明眼人

楼主:

看报价了,功能多,因此价格太高了,不过仍然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