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水冷套的问题

楼主(2004-03-24):
想自制一个越鱼版的水冷套。已经购买0.6mm左右的铜板一块。但不知如何裁剪。剪刀一来剪不动,二来即使剪动了,也剪不直。不知该用什么工具、该如何裁剪才能把边裁直。

网友:

0。6MM~~汗~这么厚,有个方法你试试~~`用小刀刻出条线,尺子垫住,折一下!!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3/24 09:58am 发表的内容:
想自制一个越鱼版的水冷套。已经购买0.6mm左右的铜板一块。但不知如何裁剪。剪刀一来剪不动,二来即使剪动了,也剪不直。不知该用什么工具、该如何裁剪才能把边裁直。
同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种东西叫铁皮剪的,我剪1MM的都剪得动,一把剪子才10多元,很好用的.

网友:

哈哈~~那玩意不好剪小的东东~~

楼主:

不知道用划玻璃的割刀是否可以用。这样划的比较直。

网友:

划玻璃的割刀不好用了,实在没办法可以用刚锯裁好在磨平了。

网友:

0。6好像是厚了些,不知道你买的是紫铜板还是黄铜板,紫铜板很有韧性难得折。能找把大剪刀是最方便了。。。

网友:

用划玻璃的割刀或小刀刻出条线,折一下! 再打磨一下就OK啦。

楼主:

好,礼拜天到家就试试。哎,还要买把玻璃刀。呵呵,真到用的时候才发现工具不趁手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3/24 12:10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那玩意不好剪小的东东~~
有一种是进口的剪子,有直的和弯的两种,弯口的很好剪的,很小的东西都可以,很利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3/24 09:58am 发表的内容:
想自制一个越鱼版的水冷套。已经购买0.6mm左右的铜板一块。但不知如何裁剪。剪刀一来剪不动,二来即使剪动了,也剪不直。不知该用什么工具、该如何裁剪才能把边裁直。
船友你好!如果你能買到金蜀混合膠(黑白兩支一套),你可以用鋁片,而我用的是雞精瓶口環改造的!又或者有人用益力多胶瓶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3/26 08:00pm 编辑]

cheung兄看这里水冷套的焊制shoulbe是要做这种水冷套啦!是用焊锡和铜片焊出来的,小弟我推广的哦!  问一下,你那条白虾的JETI上是不是就是金蜀混合膠和铝皮做的水冷套啊?有时间照我那个做个啦,BEAUTIFUL一点啦:P!呵呵呵……

楼主:

越鱼的手艺在这里是小有名气啦。

网友:

还是多亏大家捧场啊!:P

网友:

我從來都沒想過用銅制的,因為較重!以前都有訂造鋁制的,過很貴(150元),而且太多摩打啦,裝拆很費時。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58&topic=781&show=220,里面反正是空的,外壳很薄。不会很重。不过,摩打多了,会做的累死的:P用胶和铝片还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