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船这么布置可以么?

楼主(2004-03-29):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fan在 2004/03/28 11:31pm 编辑]

这么布置对否?电池横放,会不会拿不出来?

楼主:

轴套管这里用线缠上,在猛灌AB胶

楼主:

实在不解为什么配了两个550电机,这得加多大阻力阿,索性一个好了。而且只能放在轴的一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fan在 2004/03/28 11:32pm 编辑]

这个东东是不是只为了固定马达用,看来下面和船壳要粘得很牢靠。
不知AB胶力量和ABS粘力量是否够用,能不能粘的时候中间加点纸条让他吃胶水?

楼主:

最后一点,这个MPR船能跑多少?

网友:

重心要考前点!

网友:

两个550电机,是增加扭距!不是增加阻力!:P装两个吧,这么大的船用一个不行哦!:(电池用两组,分别放在你图上面马达的位置两边,重心就差不多了。AB胶用那种土黄色的慢干胶,哥俩好有可能会把船壳烧变形,有可能……

楼主:

下面引用由★缤纷★2004/03/30 02:35am 发表的内容:
重心要考前点!
请问,这个船的重心应当在什么位置?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3/30 01:03pm 发表的内容:
两个550电机,是增加扭距!不是增加阻力!:P装两个吧,这么大的船用一个不行哦!:(电池用两组,分别放在你图上面马达的位置两边,重心就差不多了。AB胶用那种土黄色的慢干胶,哥俩好有可能会把船壳烧变形,有 ...
我当然知道是为了加大扭矩,但是它的桨很小的30mm约,感觉不需要很大的扭矩。您的想法很好,但有两个问题我想讨论下:
1,两组动力相当于电流扩大了一倍阿,那么我的调俗器估计是受不了。
2,7.2的动力组加上电机约有500g了,增加500g重量得到较大的扭矩到底好不好呢?毕竟老贾数据显示整船约1500g。相对来讲是不是适当提高电压比如8.4/9.6来获得较大的急速更有利?
感谢提醒,AB的确大量发热,不过我处理了还行。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能不能用蚂蚁的双向电调,据说支持道12v。必定便宜些。
2,一定要通冷却水么?用油管缠电机行么?
3,它的桨不好固定阿,螺纹不够长,两个螺丝夹住桨会不会掉?

楼主:

从尾部往前看,螺旋桨逆时针转动,反扭矩为顺时针。也就是船右倾对吧。
看老贾的船,水刀和舵都放在右面,是不是为了保证舵面有更好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