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船用油箱!

楼主(2004-04-02):
是用药瓶做的,大家看看能用上吗?有没有什么要改动的地方?

网友:

最好用透明或半透明的。

网友:

你的油箱怎么做的?能不能详细说说?

楼主:

哈哈,,油箱是两个药瓶来的,接口是用4X16的锣丝钻了个1.8MM的小孔做出来的.一个药瓶约100ML.用两个就是200ML了,要想船用也够了.其实一切都是为了省钱,,,哈哈...

网友:

你用在多大的发动机上啊?
   200毫升感觉小了点

网友:

娱乐足够了。注意瓶口密封!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强12004/04/02 00:23am 发表的内容:
你用在多大的发动机上啊?
   200毫升感觉小了点
发动机是15级的,不大,我想30分钟没什么问题了.我的15级车子75ML的油箱也能玩12-15分钟了.

网友:

感觉好象小了增压口,就是机器排气管输出的连接给油箱加压。我看瓶身的连接应该是连通管,旁边接口应该是供油口吧。瓶口的连接好象不合理。如果说是平衡压力用,口好象开的低了点影响装油量。你不是想每次加油都要拎开平盖吧。

楼主:

是啊,,,每次加油也要开盖子,左边那个盖子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连另一个瓶子用来平行压力的,一个是接排气口用来加压的,为了省钱也差不多了,我想能用吧.

网友:

管路接法有问题,有一个的油不会用尽。

楼主:

不会吧.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将两油箱用管子互通了哦,还不行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