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ung,有D也想问下你,唔该

楼主(2004-04-05):
睇下大多数D离岸艇(模型)两边两把水刀都系用铝做,我想用不锈钢做,都唔知对船的性能有无影响?我林主要是厚同薄的差别,铝造有一定的厚度,用不锈钢当然会薄好多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nming2004/04/05 07:58am 发表的内容:
睇下大多数D离岸艇(模型)两边两把水刀都系用铝做,我想用不锈钢做,都唔知对船的性能有无影响?我林主要是厚同薄的差别,铝造有一定的厚度,用不锈钢当然会薄好多
其實材料並重要!主要看硬度和彈性,太硬炒水船身會列,太軟會振,最好做到硬而有彈性,2.5mm厚的6061、7075鋁板會是錯的選擇,鋁水刀都可以磨利鋒口的。

网友:

那0-3。5的舵大概要多长,多宽,多厚呢?Nelson Wong那里出售的那种是3.5-7.5通用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4/06 02:21pm 发表的内容:
那0-3。5的舵大概要多长,多宽,多厚呢?Nelson Wong那里出售的那种是3.5-7.5通用的吧?
后期我已改用啓航的,形較好(底要寬),我的標準是當船垂直前進時兩邊turn fin要岩岩離水(減低阻力),食水面積約25mmX40mm。3.5用2mm厚,7.5就起碼要2.5mm厚啦!

网友:

RUBBER?2MM厚?还是TURNING FIN?CHUENG,我说的是舵(RUBBER)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4/06 03:07pm 发表的内容:
RUBBER?2MM厚?还是TURNING FIN?CHUENG,我说的是舵(RUBBER)啊^^
O sorry!之前講開turnfin,以為你都係。我用既係正版speed master舵,可以上網睇!Deep V長舵要cut短,會影響戰鬥力(離水失控),3.5舵同7.5係有分別(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