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船的工作电流在多大比较好?

楼主(2004-04-07):
几天前保养小船(船长0.7米)的时候在水池里测了一下14节电池时的工作电流。大约在20A。但14节电池整船重量已经达到2.55公斤了。真担心一下水船会沉。呵呵。所以还是想先用7节电池试验。但因为转速大大下降,工作电流肯定也会下降,船跑的也会比较慢,甚至不能起滑。所以我想问问在7节电池下,一般的电船工作电流都在多大?我现在用的是京商40×1.6的半浸桨。换用多大的桨比较合适?

网友:

可以换螺距40以上的浆

楼主:

现在的螺距=40×1.6=64。

楼主:

哪里有商品螺旋桨卖。塑料的就可以。主要是先下水试验。有经验了再买好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4/09 07:52pm 编辑]

塑料的好象只有KYOSHO的啦,水池里你是用手抓着船试的吗?如果是,静态的情况20A的电流就小了。25-30差不多。大概跑5~8分钟。你那款40*1。6的浆对于电船来说已经很大了。3。5的船都有用40*1。6的浆。你上14节的时候电流就会猛曾了!大哥怎么老是试7 CELL啊上14 CELL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4/11 01:04am 编辑]

没错!是手抓着船试的。因为水池长度只有0.5米左右,因此船身只有一半在水中。
一开头上的就是14节电池。20A的电流就是在14节下测试的。实际电流大约应该在18-19A左右。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直流钳表的零位很容易偏移。电机停转的时候,读数都会有1-2A(事先已经清过0了)。所以才会觉得7节电池下工作电流会小。而我因为担心船太沉,想一开始先跑7节,以策万全。
我已经向CTJ又订购了2组8节和4组7节的电池组。DEANS插头也狠狠心买了10套。因为我发现总买电池而不买电调的话,母头用的很多,而公头却剩下不少。只能再买新的。如果有谁需要DEANS的公头,可以互通有无喽。

楼主:

看来下水后的电流是要大一些。因为小水池中的水会很快被螺旋桨给甩出池外。池水水位会很快下降。船就工作在半浸桨状态了。因此电流不大。但放在水里。由于船的自重会把船尾压在水中,直到速度达到一定程度,船身抬起,开始半浸方式工作,电流才会逐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