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种螺旋桨!

楼主(2004-04-09):
今天又找出来几个螺旋桨,大的不是很多
小的还有不少
小的螺距比大的要大

网友:

看着不像半浸桨。如果有京商的44mm×1.6或者大致相当的半浸桨,我倒是想买2个。因为现在手头的40×1.6好像跑的电池少的时候有点小。

楼主:

你看看黑色的能用上吗?对了!半浸浆如何区分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只是看着不像。感觉那些大桨的桨叶尖端太圆钝了一点。京商的半浸桨的桨叶尖端是比较尖。不知是否是螺距大小不同造成的差别。不过我也不敢确定你的桨到底应该用在什么地方。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好像是经商的那个船上的,据估计!

网友:

黑色什么尺寸!

楼主:

尼欧,尺寸还是看图吧!大约4cm的直径

网友:

请告知几个小桨的桨径和轴孔直径。

楼主:

小浆28mm左右,内直径2mm多一点

网友:

是临界桨!
请告诉我你的地址,想买两个试试。

楼主: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什么是临界桨啊?

小浆一共只有一个规格(黑色和蓝色是一样的)
那个稍微大一点的黑色的浆也只有一个规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4/09 03:28pm 编辑]

其实临界桨从字面中就能看出,它是一种折衷桨型。换言之,它既可以用作水中桨,跑ECO、F-1、F-3等,同时也能用作空泡桨跑MONO、HYDRO。不过我用OCTURA 35 临界桨后的感觉是它更接近于水中桨。市面上能常看到的大多是KYOSHO出的临界桨。

楼主:

我自己也玩船,当然是比较业余的,浆的问题现在解救的差不多了,就是轴啊,老是做不好。有时候甚至想用小的离心泵驱动了。但是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动力都不是很够,郁闷!!!于哥发几个你的轴的分解图吧!

网友:

手上没啊!
你的轴是怎么做不好,能详细说说吗?动力不够?是指电机吗?也详细谈谈吧。

楼主:

第一。我感觉在宁波材料不好找,少量的材料商家不愿意卖。
第二。我手头没有机床什么的,感觉工具也不够(其实家里东西也不少了),万向节没办法加工
第三。好像机械加工的动手能力不行
所以最近几年玩船原地踏步了(还保留小时候的水平)。

网友:

你怎么又跑到宁波去了?

网友:

电机干嘛不用稀土的?稀土的应该不错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4/09 12:42pm 发表的内容:
尼欧,尺寸还是看图吧!大约4cm的直径
什么时候回宁波时带二个黑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4/09 05:26pm 编辑]

稀土电机扭力大、效率高,当然电池要跟上,但就怕热。它需要可靠水冷,否则稀土磁钢易退磁。就是因为这个缺陷,又不想再增加水冷(出于重量考虑),所以我才迟迟没在老鼠上装稀土的。

楼主:

我是宁波人啦!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