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模型船的舵不是装在中间?

楼主(2004-04-13):
[这个贴子最后由yuhan5050在 2004/04/12 09:57pm 编辑]

为什么许多模型船的舵不是装在中间而是装在右边?在快艇的两边分别有一个像舵一样的又是什么?是不是对船起稳定性作用的?旁边那两片横着的又是什么? 如图

网友:

山中无老虎,咱这初学者就自己从网上听来的道理说说喽:
1.因为许多船都是专门用来绕圈比赛的。因为绕的方向是固定的,所以把桨装在一边更容易向那个方向转弯。另外一般的桨都是逆时针转动的(从船尾看),把舵放在右边,可以从重量上平衡桨产生的反扭矩。不过我昨天试船的时候发现,只要速度起来了,其实转向的差异不是很大。速度一起来,舵效就非常明显,稍一打舵,船就能拐出大弯。速度太慢,舵打到最大,都很难转弯。
2.那两个小家伙应该叫做压水板。是用来调整船的航行姿态的。因为这两块小板在船高速航行的时候,水会给这两块板向上的抬升力量,对船尾产生一个向上的力矩,使船头有被压下去的趋势。同时,因为速度很快,船头也会受到一个向上抬升的力量,对船头产生一个向上的力矩。这样在两个抬升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船体就会被抬出水面。因为一般船的重心都在靠近船尾30-40%左右的地方,因此船头会被稍稍抬的高一点。这样整个船体就只有船尾稍稍浸在水中,跟水面的接触面很小。因此船受到的阻力也会比较小。船就能以更高的速度向前行驶。同时这两个压水板也有一定的平衡螺旋桨反扭力的左右。保持船体不会向右侧倾侧。

楼主:

那上面这船是两个舵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4/12 11:11pm 编辑]

这是什么问题?当然是两个舵喽。两个舵是联动的。不过这种船的舵多一个,高速时会增加水的阻力,不利于提高船速。当然转弯肯定要比一个舵强。

楼主:

但如果把舵装在右边,会不会造成右转弯没那么灵活?另外控制舵要用什么型号的舵机?舵和压水板又应该多大?

网友:

图纸的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yuhan5050在 2004/04/14 09:33pm 编辑]

进行了一部分,最近比较忙,晚上要辅导女朋友学习,恐怕要6月份她考完试后才能开始了。不过,图纸有点模糊,那些英文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可不可以帮忙翻译一下?我的英文实在是……

网友:

哈哈,你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啊。
英文我也不懂。只要把图纸弄出来就可以啦。好多模友都等着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4/14 10:52pm 编辑]

把英文贴上来我来翻译好啦。不过要我能看清才行。
舵机问题,我自己手头没有合适的舵机,除了3003,只有车用的高速大扭力舵机。我觉得船用的舵机力量不能太小。特别是高速大船。因为船速高,舵在转向时吃劲比较大。个人认为,象我的小船一样的船(70厘米长,2.5公斤重),至少应该用5公斤或者以上的舵机,反应速度到不一定特别快。我现在用的是FUTABA 9402,8公斤。

楼主:

那老贾,你能看清楚上面的英文吗?麻烦发上来好吗?你的应该清楚点。例如那1-8的英文。另外,7号标的是什么?它好像有一个向下的象刀一样的东西,有什么用的?你有没有这种船的船底照片?发张给我看看,我可以更好的理解图纸。图纸有点东西我还没看明白。船底就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