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贾前辈请进!!!

楼主(2004-04-13):
前辈:我买一部虾船,见了你的贴,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粘合虾船的???单
电机
如何固定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关于上下盖的粘合看这:MPR龙虾船上下盖的粘合方法
因为这个船体是ABS的,最好的办法是像做建筑模型那样溶接。
找一点三录甲玩,装在胶卷筒里,再装一些雕刻机刻下的ABS板的碎磨,等到完全溶解后就可以用来粘接船体了。
其他的等我试航以后才好说。

网友B:
提醒一下,三氯甲烷对皮肤有害,所以使用时请在室外操作,及做好保护措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有好的经验请介绍给我哦,小弟刚入门,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懂的,请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