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造一艘玻璃钢游艇

楼主(2004-04-14):
打算造一艘玻璃钢游艇,用双540电机,不知道要造多大的好,不知道快不快。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yuhan5050您好:
一般來說...
遊艇型的船型基本上都快不到哪去,
因為受限於深V船型的影響!
另....
雙電機的設定不見得比單一顆好的馬達的設定來的快,
除了重量增加外,
雙螺旋槳尺寸的拿捏是門很大的學問!
尤其正..反轉螺旋槳的取得是個大問題,
您空有二個電機...
確沒有正確尺寸的正反槳來搭配,
這通常是雙電機設定的船友最感頭痛之處!

楼主:

如果我用双电机驱动一个螺旋桨又会怎么样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han50502004/04/14 08:05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我用双电机驱动一个螺旋桨又会怎么样呢?
那你就更头痛,不仅两个电机参数要一致,还要加传动齿轮组。就算你做好了,两个电机的动力系统也不见得比单个的效率大。况且你还要考虑双电机带来的重量、齿轮组带来的损失及电源的供给等。所以,如果没特别的嗜好用单个质量好的电机吧。

网友:

双电机+齿轮组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来获得较大的扭力,而且还可以承受更高的电池数量,以获得更大的功率。两个廉价的550电机产生的扭矩也不小呢。在许多大脚车上就是这样的设定:2个电机+12-14节电池。电池可以分成两个,用2个电调分别驱动2个电机;也可以电池串在一起,然后用一个高压电调驱动串连在一起的两个电机。
两个电机的参数只要大致相当即可,不需要严格一致。齿轮组会自动平衡两个电机的转速和扭力。

网友:

你可以把大脚车上的齿轮组搬过来使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han50502004/04/13 10:03pm 发表的内容:
打算造一艘玻璃钢游艇,用双540电机,不知道要造多大的好,不知道快不快。大家有什么建议?
管它呢?有想法就要做,只有自己的尝试才是可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双电机不行,你就用四电机、六电机、八......。

楼主:

呵呵,4电机怎么传动?螺旋桨轴根本没空间给这么多电机传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4/15 01:59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yuhan50502004/04/14 11:41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4电机怎么传动?螺旋桨轴根本没空间给这么多电机传动
我也呵呵,电机不是只能“并联”运行的,你也可以把电机“串联”起来使用,甚至可以来个“串、并联”结合。:P

楼主:

串联?怎么串联法?

网友:

加长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