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浆的问题

楼主(2004-04-14):
25CC汽油机需要用多大的奖。。还有奖的螺距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4/14 01:31pm 编辑]

你用在什么船上?
你的问题就好象在问一个人每天应该吃多少?
请告诉大家,你想知道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大人还是小孩的饭量?
螺距?
螺距就象一个人的步幅。
就象你跨一步的距离,而换成桨就是桨叶旋转一圈所行进的距离。

网友:

形容的好形象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ashun2004/04/14 01:40pm 发表的内容:
形容的好形象呀!
嘻嘻!
你的朋友来上海是读书吗?在哪个区?接触过模型吗?我每个周末都玩船的,叫他来找我吧。

网友:

moto:
25cc汽油機用的槳range很大,
直徑從60mm~75mm都有可能!
請問您是要使用在甚麼船型上?!
半浸還是全浸系統?!!
不同船型與傳動系統直接影響螺旋槳的直徑與pitch!
請您多提供我們多點有關於您的船的資訊,.
也好讓此地的船友給您正確的建議!

楼主:

大概做游艇的样子的和一狼的一样。自己用木头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4/15 08:13am 发表的内容:
大概做游艇的样子的和一狼的一样。自己用木头做的
酷!
预祝你成功!
汽油机用桨范围蛮大的,从75到62,甚至52的都能用。机器本身改与不改的差异也很大,它将直接影响桨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