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540的电机用水冷吗,不用行吗?

楼主(2004-04-15):
各位老大540的电机用水冷吗,不用行吗?
请问电机理分540 380 280 说的是什么?(初学)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用水冷可以降低电机工作时的温度,增加电机的寿命。一般540电机主要是用水来冷却电机壳和碳刷的温度。
540、380、280是电机的型号和大小。主要是直径和长度不同。这是日本的MABUCHI和美国的JOHNSON两家最大的生产小型电机的厂家联合制定的业界标准。540电机的直径是36mm,长度大约为50mm。550电机和直径和540一样,但长度稍长,大约为56-60mm。380电机的直径是27mm,长度记不清了。280,记不清了。
这里是一个链接。你可以查到各种型号电机的具体尺寸:http://www.mabuchi-motor.co.jp/english/product/index.html

网友:

我觉得有条件还是要水冷,我跑那个虾船,电机就很烫,如果不行我试着付了湿抹布好像也好点

网友:

湿抹布???!!!
你嫌船轻啊???????????????

网友:

是玩10分钟歇会的时候用:)
我觉得这样对电池电调,还便于检查船的状况。当然我自己玩随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