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试了新买的京商 air streak 500,有问题啊

楼主(2004-04-15):
1今天装了车用的23T马达试了船,感觉速度不快,不知道和原配的马达比哪个扭距大
2低速时螺旋桨打水声很大却不见往前开
3水冷套管不进水,是不是下水之前要先往水冷管内加水呢
4加装的压浪板是不是和船底平行就可以了,打算先用固定的
5一般船舵左右转动的角度是多少呢
呵呵,初接触船,很多不懂啊,麻烦大家解答一下啦

网友A:
船有多长啊?电池组是否是用的6节的电池组?
我的小艇长70厘米左右。自重不含电池大约在1600g。用7节电池跑起来速度确实不快。但换成14节电池......嘿嘿,速度就起来了。要不是软轴和连轴器出了点小问题,换上16节电池应该可以跑的更快!

网友B:
车用电机分高转速和大扭力的,你用的是哪一种,这船我也玩过,不过没用过原配电机,用的是京商的船用电机,速度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