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谢谢老贾对了接收机买什么好哪?还有舵机?

楼主(2004-04-18):
谢谢老贾对了接收机买什么好哪?还有
舵机
?

网友A:
他的接收机有两种:一种是有两个舵机插口的带5A电调的,另一种是有三个舵机插口的。你高兴的话就来个一拖二吧。

网友B:
飞高的接收机怎么样?我昨天和缤纷交流时,他说这种接收机自己玩没有问题,但一旦周边玩的人多了,或者参加比赛,就会出问题。不知老贾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