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遥控帆船介绍

楼主(2004-04-22):
遥控帆船模型运动简介

网友(2002-02-28):
  1、什么是遥控帆船模型运动?
  遥控帆船运动不仅仅局限于帆船的概念上。即便它看上去与大帆船一模一样,但就更广泛的角度上讲,它也是一种运动。它是以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材料和最新的技术特别设计和建造的。正如乒乓球、迷你高尔夫等运动一样,它是一项特殊的运动。运动员们在放航台上通过遥控器向帆船模型发出指令,在模型上也有相同频率的接收器来执行指令,调整帆的角度,利用风力进行航行。不同的晶体频率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使多艘模型同时航行,而不相互干扰。
  2、遥控帆船模型怎样运动的?
  这项运动的任务是根据帆船规则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指定航线。帆船模型所走的路线是呈折线形的,如图所示,这是一个简化的航行路线图,目的是让大家看清楚运动员是如何调动帆船模型航行的。所有的运动员通过同一条起航线同时开始起航,起航的方向应该是迎风方向。由于帆船在顶风的状态下不能直接航行,所以只有走折线来达到前进的目的。没有风,这项运动是不能开展的。如果有多于20条船参加比赛,就要进行抽签分组,进行第一轮的航行。在完成每一轮航行后,都要对高低组的人员进行调整,在较高组别的运动员,如果名次落到本组人数倒数1/4,就要降到较低组别,相反,在较低组别的运动员如名次排到本组人数前1/4,就要升到较高组别进行下一轮航行。根据每轮航行的名次进行积分,所有轮次积分和就是总成绩,积分和低者获胜。
  3、遥控帆船模型运动如何分出不同的级别?
  正如其他的运动项目一样,遥控帆船模型运动有分为不同的级别。国际比赛中,分为三个级别:
  (1)1米级,又叫E级。
  船体的长度不大于1米,帆的测量面积为0.4平方米(实际上几乎达到0.5平方米)。
  (2)M级
  船体的长度必须在1.275米至1.29米之间,帆的测量面积不大于0.5161平方米。

  (3)10级
  该级别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水线长度+帆面积)/122903≤10
  这就意味着水线长度越大,帆面积将越小,反之亦然。
  4、遥控帆船模型运动开展情况如何?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遥控帆船模型运动的国家已经超过了50个国家。这些国家每年都要进行遥控帆船模型的竞赛,进行排名,来确定参加世界比赛人选。

网友(2004-04-28):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基础资料,我是个初哥,请多指教
有什么好的资料请给我hnlsw1116@163.com
谢谢!!!!!!!

网友(2016-03-30):
初学者看看!普及一下

网友:
很好的介绍!希望继续介绍更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