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加装什么能当8。4V充电器用?

楼主(2004-04-23):
电脑电源加装什么能当8。4V充电器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4/22 10:49pm 发表的内容:
电脑电源加装什么能当8。4V充电器用?
串接一只电阻即可。

网友:

不行吧?
如果你用12V的那组的话,你最好别用。
因为电脑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对内阻小的负载放电电流巨大,小心的不是你的电源,而是你的电池啊,建议你还是买个次级8V/200-400MA左右的变压器,自己做个全桥整流来充,稳当得多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twist2004/04/23 03:20am 发表的内容:
不行吧?
如果你用12V的那组的话,你最好别用。
因为电脑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对内阻小的负载放电电流巨大,小心的不是你的电源,而是你的电池啊,建议你还是买个次级8V/200-400MA左右的变压器,自己做个全桥整流 ...
不会吧。比如需对6V1500MAH电池组充电,串接一个10欧/5W电阻,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池两端电压升高充电电流在600MA——400MA左右变化。当用手摸电池温度到发高烧时,即可。改变电阻值的大小,可以控制充电电流。
ATX电源需把绿线接地(黑线)才能启动。

楼主:

我找到办法了,用AT电源12V那级,串上一级水泥电组(5。1Ω/10W两只并联)电压在9V恒流在1。5A-2A,用来充8。4V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