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质疑中国航海模型运动网“2004年航海模型竞赛规则”

楼主(2004-04-26):
1、“规则”ECO部分(二)模型建造规定第四条:模型甲板左侧必须安装电动机的手制动电源开关。
曾经有这个规则,但Naviga今年已经对规则作出了修改:手制动电源开关不一定要装在左舷,但是必须采用规定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可以参看:
http://www.eco-idc.de/eco-news/notaus.html
2、“规则”ECO部分(一)模型分级 2、ECO-ST级(标准级):
“限用永磁铁氧体540、550、600型电动机(
电机
长度小于50毫米,直径小于36毫米)”显然是自相矛盾吧。

网友A:
“规则”ECO部分(一)模型分级 2、ECO-ST级(标准级):
“限用永磁铁氧体540、550、600型电动机(电机长度小于50毫米,直径小于36毫米)”我也很疑惑。不过这个要看谁当裁判长,有时候准用550有时侯不行。

楼主:
是啊,不过国外比赛好象550、600都可以的。
我想给我的ECO加防水板,如果手制动电源开关一定要装在左舷蛮费事的。国外规则早改了,为什么国内总要慢一步呢?
ECO已经比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正式的规则呢?

网友B:
这几年总是变,今年ECO普及只跑5分钟,去年还是8分钟.规则是人定的吗?他想改你又不能说,除非你是领导,呵呵.

楼主:
今年起ECO-ST航行时间改为5分钟也是够奇怪的,Naviga的正式比赛项目只有ECO EXPERT和ECO STANDARD,这个ST是指Standard吗?如果是,航行时间就应该是8分钟。
而且缩短时间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缩短时间意味着电流更大,对电池、电机、电调的要求都更高,同时保养也会更费事。
ECO-IDC的比赛倒是有一个5分钟的ECO START,但是那只限用600的铁壳电机,而且船重要求大于1100克。
这样的规则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通过限制电机就可以限制电流,这样对电池的容量就降低了,也许2000、2400的镍镉就可以跑玩5分钟。同时1100克的限制使得船的制作更加简单,不必克克计较。这样确实是降低了ECO的门槛,与车模中的STOCK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A:
ST是START?原来就是5分钟,后来改了8分钟。怎么现在又改回来?电池都从原来用的2000NICD到了3600NIMH了,怎么还短时间?难道要在马达和电调上拼资金?(:( xzd 说的对,5分钟的赛事就意味着更高的马达损耗。更低的T数。更好的电调。器材的寿命也更短了。这其实已经偏离了普及的初衷。不过另外一方面观赏性可能会更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