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高手请进

楼主(2004-04-27):
请问8T KV4700(线径不清楚)的最大电流大概是多少?
900MAH电池大概能维持其最高速多久?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测一下了。
另外这个KV是不是太高了一点?跑船的无刷KV好像不用那么高的。除非加减速器。KV太高,扭矩不够,可能下水后启动都会困难。

楼主:

是啊!
这是商家的标称。
另外有款12T KV3000的,我想二者选一。所配的船就是小老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4/27 01:52pm 编辑]

最大承受电流最好还是看马达厂家提供的参数,自己测试会有损坏马达的危险。
至于900mah电池能以最高转速运行多久,那要看你使用时的工作电流了。

楼主:

按40A计,900MAH岂不是只能跑81秒???!!!

网友:

哈哈~~~~~厉害厉害!~~~~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4/27 01:56pm 发表的内容:
按40A计,900MAH岂不是只能跑81秒???!!!
900mah怎么能达到40A的电流,那怎么也需要并上3~4组,这样容量就是2700mah~3600mah,这样够用了吧。
重量不轻,但船用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完了!完了!
老鼠上根本装不下那么多电池!真苦恼!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4/27 01:56pm 发表的内容:
按40A计,900MAH岂不是只能跑81秒???!!!
900MAH电池放不出40A电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4/27 06:44pm 编辑]

放不出的话,我用挤的呢?
怎么办?
我还指望明年用它拿市锦赛F-1 1KG的冠军呢。

网友:

错~~~错~~~900MA可以,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依我来看,首先要看是什么大小的无刷。一般用的有直径和280一样的,480一样的和540一样的。老鼠的原配马达是400,要配的话,我觉得应该选280级到400级的。然后在定长短和KV值。一般船上多用的是同型号里较长的类型,因为他更趋进于大扭距,对于没减速的船来说适合一些,但KV值会较同T数的短型号要低一些。就像ECO-EXP上一般是480级L(长体)的无刷,10T左右,KV值在2800-3500之间。(也有用540 SIZE 短体的,不过国内外应该来说480SIZE的还是多一些。个人意见!:P)老外改装小HYDRO或小MONO(原配400的有刷)的时候一般用280级的长体,12T左右,KV在2900上下。或者400级的短体,20T左右,KV值2700。F1〈1KG的用480长体的17T,KV1700。KV虽然低但用的电池也多。MINI ECO我看到过有人用HAKER 或LMT 的280级长体,配7节SANYO 600-1000。但不知道KV值。不过水下浆肯定要比水面浆用的T数多1-2,所以KV值相应的少300-500。以上马达的KV值我是依据LMT的官方数据来说的,很多建议也是该长的官方建议搭配。(要知道LMT是做海模马达起家的,所以应该比较准确!)不同的厂家数据不能有微量差异。综上所述,我认为MINI ECO马达的KV值280级长体。应该在2600左右,400级短体。应该在2400左右。  个人意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4/28 04:05pm 编辑]

我补充一下越鱼的观点:如果短的540电机和长的380电机都可用的话,如果不考虑电机对船的重心的影响,优先选长的380电机。因为他们的重量相当,热容量相当,但后者的扭矩应该更大一些。对于小船,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长的小电机应该更有优势。
至于KV可以参考一下一郎的配置。跑ECO用的LMT 540级别的电机,短款,KV2850.